联想IdeaPad 340C 不触发 小修

楼主(2020-01-07):
联想IdeaPad 340C,进水了,不触发,很简单的维修。不过是新款机器,说一点小特性。
  拆机,没有发现明显进水痕迹。
拆掉大电池,这款机器电源灯会一直闪。
联想机器拆掉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很幸运拆掉CMOS电池后自动开机了能进系统。
开关和键盘是做到 一起的。怀疑键盘进水,但是还是测试了一下键盘居然所有的按键的是好的,除了开关!!!
所以有点不确定,主板又没图纸,但是主板上有很多测试点,开关会不会有测试点呢?在键盘接口找到一个J6,很明显的。
短接了一下,果然开机了。

主板版号NM-C121

1.不接电池电源灯会一闪一闪的
2.PWRBT开关测试点键盘接口附近J6
3.不接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

网友:
然后是改了个开关吗?????????????????

网友A:
键盘上的开关怎么改的

网友:
对呀
键盘上的开关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上的开关怎么改的

我把键盘帽扣下来,点了一点纯酒精,挑了一下印刷电路,反复按 键帽,侥幸好使了,我总这么干,一般不好使。

网友:
键盘上的开关这样子弄也行

网友:
键盘进水会拉低开机信号

网友:
这样一来换个键盘就可以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
键盘上的开关坏,一般我都是让客户换键盘了,改开关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