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630k 求助下芯片该件型号 及参数

楼主(2020-01-07):
该机不通电 电源板正常 接口板短路  查的3.3v短路 该原件为3.3稳压二极管 已击穿 字面为A65 没查到任何信息 从电脑主板 和其他打印机主板拆过别的型号3.3的稳压二极管几个装上都只有2.5v 无法通电 好机器拆下此件装上为3.3 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此件的信息 无法购买此原件 有了解这原件的朋友 来个参数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不是稳压管

dcr

网友:
精密电阻吧!

网友A:
看着像保险电阻,自主恢复型的,能承受的电流估计0.5A------1A吧

dc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保险电阻,自主恢复型的,能承受的电流估计0.5A------1A吧

应该不是电阻 有正反的 是个二极管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找不到资料 现在 好板上差这个 拆这个把坏板弄好了 有这个的资料吗

网友:
你知道这个吗 有没有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电阻 有正反的 是个二极管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 找不到资料 现在 好板上差这个 拆这个把坏板 ...

按照我在工厂的经验,功放电路就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保险电阻,这个元件是不是绿色的???

这么小的体积,应该是最大承受0.5A左右电流的,

从元件的内凹缺口型焊接面来说,保险电阻的可能性很大,标识的是A6S,不是A65

网友C:
这个不是电阻。这个是二极管。淘宝有买。但是我搞的都是主芯片短路

dcr
dc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阻。这个是二极管。淘宝有买。但是我搞的都是主芯片短路

对的就是二极管 而且和别的二极管不一样的 只有装这个参数的才有3.3v 换了很多个其他的都只有2.4v 2.4v是通不了电的 哥们 有没有链接啊 那块板子没件装上去 要买一块装上去 这板子接近200大洋呢 来个链接或者告诉我下怎么搜索这个二极管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阻。这个是二极管。淘宝有买。但是我搞的都是主芯片短路

我的是这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2020-05-06):
好的。二极管是名称是a6s。双向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参数,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