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屏型号LM270WF5好板备份 机器型号PS277LY MAZ63493601板IPS7L CHASSIS LM13A EAX6...

楼主(2020-01-07):
好板备份的,搜论坛没找到这个BIOS,遂上传共享。有修到欢迎回帖鉴定

网友A:
楼主刷亮了吗,欢迎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亮了吗,欢迎加分

木有这个屏

网友B(2020-03-30):
诶,我的烧了两个电阻,R150 和R155不知道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我的烧了两个电阻,R150 和R155不知道多大

换板,反正也不贵

网友:
我后面回想了一下一般高压部分的电阻基本上都是几欧的,我直接飞线直通,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