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GL552JX触发1.1A不动跑不过内存修复,附主板部分角落高清大图

楼主(2020-01-08):
发帖求加分
板号:
裸板触发电流1.1A不动,猜想不跑码或跑不过内存。拆机前已擦拭过内存,当然也换过内存。没有疗效,遂拆机。
见此电流心中浮现几个大招。
第一招,放个电!
但竟然不灵。
好吧,第二招,刷一个!
结果是刷了NBIOS电流都还一样,等了很久,并不是亮机慢。
找来点位测平台复位3.3V正常。接着架起示波器直接抓内存SMBUS波形,两根线都有波,证明主板已经开始跑码,并已读到内存,但跑了一下就卡住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就是万用表测内存各个条件,结果也是都异常正常!三斧砍下去不行立马就没招了
然后下面直接公布答案,看这三张图就知道了。
主板丢进烤箱烤几个小时,拿出来上BGA就是一顿乱干,结局美满
论坛已经有很多BIOS,就不重复上传。
最后求加分
亮机图:

 会员1525443300鑫豆2025-8-14 15:01
 会员84108300鑫豆2024-12-31 14:48
 会员1249367300鑫豆2024-12-17 10:23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4-12-4 04:29
 会员6918300鑫豆2024-11-29 13:33

网友A:
螺丝柱脱焊了  !!!!!!!!!!!!!!!

网友B:
通病螺丝柱断了,导致CPU散热不好;温度过高CPU虚焊,加焊搞定?

网友:
不知道修复后会不会耐用?

网友:
这都找到了 楼主是真厉害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实例啊

网友D:
这都是通病问题了,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螺丝柱断了,导致CPU散热不好;温度过高CPU虚焊,加焊搞定?

难道这是这款机的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螺丝柱断了,导致CPU散热不好;温度过高CPU虚焊,加焊搞定?

哟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实例啊

大神帮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柱脱焊了  !!!!!!!!!!!!!!!

楼主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不远千里赶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通病问题了,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反正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款机这样的。别的老机子是遇到过不少

网友E:
上次有台 系统装不进的 也是这个柱子虚焊了焊了结果还是装不进 是不是也要加焊CPU 才可以

网友F:
设计缺陷,这种问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有台 系统装不进的 也是这个柱子虚焊了焊了结果还是装不进 是不是也要加焊CPU 才可以

是笔记本的吗?加焊一下应该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缺陷,这种问题不少

摔坏的也可能掉  ,无缘无故咋会掉咧,搞不懂

网友:
一般这种还真考虑不到是这个问题。通常最后再去处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