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上电1.5短路维修

楼主(2020-01-08):
型号:雷神911
版号:DANL9MB18F0 REV:F
故障描述:上电1.5-1.7短路一下直接掉掉待机
维修过程:纯属经验 多为CPU复合mos管软击穿 修过两台一样的毛病

网友A:
CPU集成显卡供电MOS管坏了吧,跑码到集显开启集显供电就短路。

网友B:
碰到过很多,一般我整套CPU供电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集成显卡供电MOS管坏了吧,跑码到集显开启集显供电就短路。

你也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很多,一般我整套CPU供电全换

没必要 查到哪个坏换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 查到哪个坏换那个就行

这样会稳定点,少点返修

网友:
:纯属经验 多为CPU复合mos管软击穿,谢分享。

网友:
这机子就是那里很爱坏、我也修过好几台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机器问题,表示欠缺啊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CPU供电全换CPU供电全换

网友:
CPU供电全换CPU供电全换CPU供电全换CPU供电全换

网友:
软击穿?小白表示很困惑

网友:
还好没有引起集显管子烧坏,不然cpu肯定挂

网友:
cpu mos测起来麻烦,一般就拆一对,测一下对地电压,直到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确实比较幸运,没有直接短路

网友:
坏了还好直接短了就傻了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