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k660d i7 d2 解锁TDP 硬改CPU供电

楼主(2020-01-08):
模具广达QTK5   板号DA0TWKMB8C0  REV:C     显卡960M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锁下TDP?(已上水冷,无需担心温度,U换了4940MX,电源上了330W)就差功耗墙了
拜谢!

之前帖子中两位大佬提出这个主板即使BIOS解锁功耗墙,但由于CPU供电不行,很可能导致MOS管烧穿,主板BOOM!后来请教 virginlulu 决定硬改CPU供电试试,毕竟神船就是用来折腾的嘛。
以下两张图为这个板子的CPU三相供电

以下为板子实物

可以看到正面三相供电齐全,但是他喵的背面三个MOS管都没焊,不愧是神船~~~

大佬讲需要补上背面的三颗MOS管,加大输出电容,再调高限流点。

MOS管比较便宜,打算找找更大点的,或者直接买同型号的。

输出电容打算从560uF换成1000uF,不知道够不够。

至于限流点,,,,,,,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NCP81103 这个片子的手册。。。
所以Re、Rd 这两个限流电阻该改多大要怎么算啊?

另外在板子上量到 Rd(PR54)74.9k、Re(PR59)16.4k,

请教各位大佬。

拜谢!

网友A:
修改PR59 PR54就可以了  图纸有一个表 可以改成47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PR59 PR54就可以了  图纸有一个表 可以改成47W的

本来就是47

网友B:
还是不要改这种三项实际接近6项的供电了保守算足4项是没问题的也是高端了,要改得把集成管子换成单管不然CPU不知哪天就一命呜呼,英特尔到这几代U本来就命如薄丝经不起折腾怪不到神船。

网友:
求教tdp是什么

网友C:
感觉风险系数好大。。。

网友D:
没有点位图,你就不怕焊错位置?

网友D:
在线测电阻,因为有旁路的关系,测不准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等结果

网友:
显卡bios的计算功率

网友D:
问题是解锁显卡tdp,你加cpu功率干嘛,应该换显卡的mos管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解锁显卡tdp,你加cpu功率干嘛,应该换显卡的mos管啊

我是要解锁CPU的TDP,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电阻,因为有旁路的关系,测不准

对的。是这样,不过大差不差跟原理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位图,你就不怕焊错位置?

可以自己在板子上找哇!
有丝印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风险系数好大。。。

神船嘛,不就是用来造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改这种三项实际接近6项的供电了保守算足4项是没问题的也是高端了,要改得把集成管子换成单管不然CP ...

还是这个MOS管太容易坏了吗?无奈。
您帮忙看下那两个限流点电阻怎么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要解锁CPU的TDP,好吧。。。

加三个和原来相同的mos,换两电阻,这么简单个事情

网友:
这是个低端板子,小心炸穿u

网友D:
4940mx是57w,你改成47w也没啥用啊,mos管全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940mx是57w,你改成47w也没啥用啊,mos管全换了吧

找了找,相同封装的管子,这个型号的功率已经是最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三个和原来相同的mos,换两电阻,这么简单个事情

那你倒是说说换多大的电阻,满足4940MX,又不会撞墙,稳定性又好,不会BO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
牛逼,牛逼
嘴强王者

也是个办法

网友:
电容么,换个超大的,最好双并

网友D:
39页也有东西要改

网友:
TDP是个什么东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39页也有东西要改

网友:
它这个图纸是按照47w的,这些框框里的37w估计没有,有好些需要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阻是温度反馈,
一个电阻估计是功耗接地漏电极,
mos管反正都是共极的,堆个两层电流不就过去的大 ...

你是认真的?

网友:
都是高手,精神可嘉

网友:
这跟人家神舟有个屁关系?广达出厂就是为了省钱不装的,如果MOS管没有G极少件直接加上一个管子上去就OK 了管子是并联加大功率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是个办法

这位兄弟清高得很,估计大佬不会帮他。不够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兄弟清高得很,估计大佬不会帮他。不够谦虚。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也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兄弟清高得很,估计大佬不会帮他。不够谦虚。

流、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