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79不开机到键盘反应慢 不充电!

楼主(2020-01-08):
Dell G3 3579不开机到键盘反应慢 不充电!开机小板坏了让上家弄坏了 解决完了有待机按开机键不开机!刷了bios 能开机了!现在就是键盘反应慢 电池不充电!没思路了 求解!没进过水!

网友:
被人动手脚了 ?》》》》》》》》》》》》》》》》》》》》

网友:
反应慢 不充电,先确认是否没识别到适配器,电源没识别到就会降频 不充电 ,把这块修好就行了

网友:
适配器不对吧。

网友A:
你看识别充电器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识别充电器了没有

识别了!电源也换了个 还是一样

网友:
在DELL F12里面检测不到适配器电流。  遇见过好几台!!!都没修好!!!!如果修好和我也说一下!!!

网友:
反应慢 不充电,先确认是否没识别到适配器,电源没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遇到过

网友B(2020-03-28):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一样,一开始开机掉电,刷了BIOS开机,但是键盘顿,外接键盘正常,后来又更新了官网的BIOS,键盘不卡了,结果又不充电,适配器电池都好的,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一样,一开始开机掉电,刷了BIOS开机,但是键盘顿,外接键盘正常,后来又更新了官网的BI ...

搞定了没?我这有同款毛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我这有同款毛病的!

没有搞定哦,拿去交换主板了。原厂的,合成的,官网更新最新版也一样,应该还是BIOS问题,DELL的BIOS很奇怪

网友:
二修机吗???有没有给人动过手脚???

网友:
遇到两个了 还没过保修  这个可能是通病

网友(2020-05-09):
希望刷BIOS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定哦,拿去交换主板了。原厂的,合成的,官网更新最新版也一样,应该还是BIOS问题,DELL的BIOS很奇 ...

后来我的走保修了 蛋疼。。。

网友:
我也有个3579 不充电,键盘触控板卡顿  在官网升级1.12.0的BIOS好的

网友(2020-09-02):
不充电怎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