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isk,板号la-d341p不充电

楼主(2020-01-08):
机子充电器是特殊充电器,可输出5v和20v两组电压,拿到机子时,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5v,于是判断充电器导致不充电,换充电器后输出电压变为20v,但还是不充电,按开机键指示灯闪烁提示电池电量低,无图纸,充电芯片是bq 24770,于是找现有24780图纸参考,发现vcc在电源供电时没有电压,电池供电有11v左右电压,参考图纸和观察线路,vcc电压是由二极管导通而来,插上电池和电源时2脚有11v,3脚无电压,于是连接19vvin后修复。另附上主板正面高清图

网友:
技术真的可以了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一台 故障类似 短路的 修好了电池用不了 最后是电池借口那里的管子 控制脚跟电池电压导通了 直接换个管子 还不行 会跳  一气之下 一根线两头接就解决了 联想游戏本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是短路把内部 线烧断了吗。。。。。。。。。。。。。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接口很奇葩。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