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L410K 瞬间关机

楼主(2020-01-08):
之前顾客触控板烧了,断开触控板,机器开机,无辜瞬间关机,请问是io问题吗 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问题

网友:
这个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这太难判断 了。。。。。。。。。。。。。。。。。

网友:
这款机子好象南桥容易空焊吧

网友:
查显卡 供电 等

网友:
开多久关机呢,温度怎么这样,开关容易坏

网友:
估计还有地方短路,不然不会无故烧触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