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的驱动板屏幕参数不对,求合成

楼主(2020-01-08):
有一个设备上用的小屏幕驱动板的程序坏了,不开机,从网上定了一块板,可以点亮了,但是屏幕参数不对,不能全屏显示,请教各位大神可不可以把坏的程序里的屏幕参数合成到能亮机的程序里,感谢大家,附程序和屏幕型号

网友:
联系卖家解决

网友A:
板子可以跳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可以跳线啊。。。。。。。。。。。。。。。

是的,跳线了,但是屏幕内容不能完整显示,怎么调也调不出来

网友:
卖家无能为力

网友:
用编程器啊 你的屏是什么接口的 可以直接烧录啊

网友:
你买的是哪种驱动板?要买写程序的那种,叫卖家帮写好。

网友:
一般是分辨率不对,找对应分辨率的驱动程序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板应该不合适,还得另找,所谓的万能板并不是万能的,我以前就有修过那些收银机的,买了两次万能板才搞定,不然分辨率怎么跳都不对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BIOS芯片对换一下。焊接一定小心。要用电烙铁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