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5000,掉件求助

楼主(2020-01-08):
联想小新潮5000,掉件求助,在电池接口下方,红色箭头处,掉了一个元件,不知道是电容,电感还是电阻? 如是电阻,阻值是多大?请手边有这个板的大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求助
联想

网友:
已经解决了,因没有图,用表测量发现此处是电容,一端断线了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电容电容电容

网友:
量下一边是不是接地就行。。。。。。。。。。。。。。

网友:
此位置应该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