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华850热风枪 实际温度总是比设置温度高130-150度,怎么修?

楼主(2020-01-08):
为确定我的热风枪实际温度情况,做了如下测试:

天气预报温度 5度   室温 10度
用 直径1cm风嘴
风速6.5

用优力德 ut890c+ 测试温度

在大木板上放一张纸 ,测温线压在纸上

设定温度         距离1mm        距离1cm

100 度            259度             252度
125                264                 260
150                 290                280
175                323                312
200                355                336

手机支架上,放置一个手机主板,对着一个2mm的芯片吹,测温线压在芯片表面

100              250           245
125              263            257
150              291            282
175              314             304
200              337             330

谊华937d电烙铁前面还有个调节旋钮可以调节基础温度,这个850就没有调节的地方,这是坏了,还是说可以调节的?

网友:
拆开,在里面板子上有电位器

网友:
换个相同型号的电位器,一般在电位器的前面会串连一个色码电阻。

网友:
自己的工具,用久了,完全了解设备的误差

网友:
这都 会修,牛。。。。。。。。。。。。。。。。。。

lgiuang -1 请不要灌水

网友:
拆开里面有两个可调电阻。用螺丝刀可以调。一个是调温度,一个是调最低风量的。让风枪中温,然后调节就会看到数字变化,自己调就可以。风枪用时间长了自己应该有谱。大板靠近电感的温度高一点。边上的小芯片温度低一点。液晶显示器主板最爱起层,温度不能高。服务器主板散热好。温度高一点。

网友:
我是谊华852D+,风枪和烙铁都是可以调节温度的,实际使用确实要自己感觉,误差肯定都有。

网友:
拆开热风枪壳子,里面确实有调节旋钮,调节了一下,只能保证某些温度段是准确的,怎么调也无法保证全温度档准确。

网友:
1.先拆开,找到电位器,用吹头发的吹风机高温档位适当距离先给电位器驱除潮气,

2.自然冷却后,再滴适量99%的酒精在电位器上,多次并适当速度去转动调节旋钮,再风干表面(嘴吹或者吹风机去吹最好),最后看看清洗效果。

网友:
我用的也是谊华---蓝色外壳,我的是936D,还不错,用了2年多,烙铁芯没坏过,就烙铁头烧坏了1个,已证实是自然损坏,
谊华风枪还没用过,在朋友那收了个全新白光的,自己现在用的是快克。

你的风枪左边调风速,右边调温度,实际使用时多练习,掌握搭配好,温度慎用380度以上,风速慎用6.5以上

网友(2020-02-17):
调整感温头位置

网友:
拆开,电路板板上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