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9a 电阻档 20k档位 短接不归零,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不知道啥时候,发现自己的万用表电阻档不准了,20K档短接表笔不归零,还有10K阻值,这个是咋回事啊,怎么修? 刚开机的一段时间就这样,开机一段时间后,又能归零。

网友A:
我就不信只有这个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只有这个档不正常

嗯。小量程没问题,200k就更加不准了

网友B:
200K 2M档是否也如此,如果只有20K档有这问题,那只查与20K档相关的电路,应当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K 2M档是否也如此,如果只有20K档有这问题,那只查与20K档相关的电路,应当不难

200K,2M,200M,都会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K,2M,200M,都会不准确

特别是这个箭头标志出来的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就是那几个串联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这个箭头标志出来的电阻,,,有没有变值

刚刚拆开测量了一下,R63,R64,R65,阻值符合标称阻值,阻值没有变化。

刚刚发现将档位从2K拧到20K,200K 短接就不归零。 但从200M,往低档位拧到2M,200K,20K,短接就能归零

网友:
拨盘加润滑

网友:
没电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拆开测量了一下,R63,R64,R65,阻值符合标称阻值,阻值没有变化。

刚刚发现将档位从2K拧到20K,200K 短接就不归零。 但从200M,往低档位拧到2M,200K,20K,短接就能归零

电池电不够或者表笔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拆开测量了一下,R63,R64,R65,阻值符合标称阻值,阻值没有变化。

刚刚发现将档位从2K拧到20K,200K 短接就不归零。 但从200M,往低档位拧到2M,200K,20K,短接就能归零

拆开来清洗档位触片,不干净或者氧化都会这样。

网友E:
我的那款老万用表经常洗表盘和插线孔的,后来问题更明显,懒得清洗了,换上自动挡了,还是自动挡的好用

网友F:
万用表也算的精密仪器,不要去修了,买新的,也就百把块钱,省得耽误修机器的时间。

网友:
我自己给万用表外接9v直流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也算的精密仪器,不要去修了,买新的,也就百把块钱,省得耽误修机器的时间。

生意不忙,闲来无事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那款老万用表经常洗表盘和插线孔的,后来问题更明显,懒得清洗了,换上自动挡了,还是自动挡的好用

自动挡是好用啊,下次再买就买自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不够或者表笔老化

外接的9v直流供电; 同样的表笔插另外一个万用表就没问题,说明表笔没问题。

网友C:
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这电阻档时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这电阻档时不能用了

使用万用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换挡习惯,换挡太块,快速的磨损了弹片触点,导致接触电阻变大,最终影响测试结果

我平常用的也是这一款万用表,感觉还不错,蜂鸣声不算太大,省电一点。

网友(2020-03-17):
自动挡是好用啊,下次再买就买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