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7516A硒鼓问题求助

楼主(2020-01-08):
      遇到一个7516A的硒鼓问题!鼓芯花象淋了雨滴一样!(加粉后都正常的打印了一小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情况,还有个是新鼓拆封后打印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问题是出现在硒鼓的那里问题!

网友:
加粉有问题吧

网友A:
看着像是漏粉,刮板问题,但是你说新换了一个也出现这种问题,那问题是你新换的鼓是一换上去就出这种问题,还是打印几张后出现的,如果新换上去的就出问题就得看鼓的质量是否可靠,打印几张后出问题就看下打印机鼓传动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漏粉,刮板问题,但是你说新换了一个也出现这种问题,那问题是你新换的鼓是一换上去就出这种问题, ...

       想来应该是你说的刮板问题占多!新硒鼓是一上机就出这个问题(换了一个鼓就不这样了),而加粉出现这个故障的鼓,起先几天打印都是正常的!后来就出现这个状况了,我今天把硒鼓拆了,把两个鼓的刮板都重新清理了一次,明天上机测试哈!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
这是彩色机器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来应该是你说的刮板问题占多!新硒鼓是一上机就出这个问题(换了一个鼓就不这样了),而加粉出 ...

硒鼓质量不过关,

网友:
把粉倒干净,然后把粘粉的那个充电磁辊拆出来,用布用力撸反复撸,撸净后将紧挨磁辊的刮板换了,然后装回去,加新粉,应该还有救。
你这个最大的问题估计就是粉有问题,磁辊上的和新粉不太投脾气,越打越恶心,刮板我觉得要换,这种情况,我都换刮板,不然心里不踏实,没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