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61-UATX 1.1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01-08):
其他供电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芯片EN跟供电正常,加焊822排阻正常,直接更换新的上去

网友A:
这822是做什么的可有解释

网友:
看来,我要给电路好好补一下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822是做什么的可有解释

没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吧推理思路写进去。照你说,这个822排阻虚焊了。虚焊的样子也该拍照啊,看看引脚脏不脏

网友(2020-02-29):
可能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