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635k主板不通电怎么维修

楼主(2020-01-08):
爱普生635k主板不通电怎么维修,确定是主板故障,测量一下周围管子与电容,也没发现哪里短路,板子如图。

网友:
CPU电容短路。换CPU

网友:
先差下电源板正不正常啊,怎么不通电直接查主板了

网友:
先看看供电有没有,既然你觉得电源板没问题,你就量下主板那个黑色最大的电容,看看电源板的供电给过来正常不正常。
然后像楼上老兄说的,你把上面的小电容都对地打打阻值,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再有就是小三极管检查下。
剩下的ic什么的不好说了。。。

网友:
既然查完了管子和电容,那就再查查电阻和IC呗,

供电限流电阻,启动电阻都是重点,

特别是启动电阻,有些厂家可能是按照最低要求使用的,而不是按最佳要求来使用的

网友(2020-02-18):
我测量了好多块,都是CPU前面从usb这边引起的电容短路。导致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