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X9plus不充电,请问

楼主(2020-01-08):
vivo X9plus不充电,请问有同行遇到过吗,已更换电源,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2020-03-07):
我也有一个。。。。。你的修好没?

网友:
先测测电池检测角,有无组织(没有组织顺着同路往上查,一般就是电阻」。然后在测量5v有没有到主板,如果到了,一般mos管或者电子管坏,短接后如果故障依旧考虑充电ic吧,

网友:
一般是电池检测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