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保险电阻

楼主(2020-01-08):
各位贴片保险电阻上面有个q是什么意思啊,该用多大的保险代换啊,我这有个显卡保险开路了

网友:
请百度,实在没有就用0欧电阻

网友:
拆个体积相当的换了再说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再说,但是先保证后级无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再说,但是先保证后级无短路

显卡保险丝的后级就是输出接口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保险丝的后级就是输出接口了吧

保险电阻后面接的是供电电路,保护了什么功能电路要具体看实际线路,

多数只做关键保护,全面保护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险电阻后面接的是供电电路,保护了什么功能电路要具体看实际线路,

多数只做关键保护,全面保护是不可能的

nv显卡输出有个保险,5v的500ma左右,和主板usb的保险通用,就是体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显卡输出有个保险,5v的500ma左右,和主板usb的保险通用,就是体积不一样

保险电阻的体积大小不一样,那它承受的电流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最好是结合类似的,相关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险电阻的体积大小不一样,那它承受的电流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最好是结合类似的,相关的图纸参考一下。

非得要把电路图晒给你看你才相信么?

网友:
一坨锡就行,你要确定后级无短路。有短路会烧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得要把电路图晒给你看你才相信么?

电路图所标注的具体参数和实际所用的实物不一定完全对得上,争论这些没多大意思。

搞维修该慎重的地方一定要慎重,不然后果......不用明说,大家都懂。

网友:
排除了短路用线连接或者用功率大的保险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