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4-3468 14236-1原厂

楼主(2020-01-08):
DELL 14-3468 14236-1原厂已验 开机快   TB购买

14-3468 14236-1.rar

网友:
测试下机器  不跑码 有结果了回来说

网友(2020-03-15):
怎么是16M的?   应该是  8+4 啊

网友:
这个板号有两种 一种是一个BIOS 16M  一种是两个 一个8M 一个4M

网友:
下个 试试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20-04-26):
原问题是0.7不显风扇狂转 刷了此BIOS按开关不触发 取小电池自动上电不显

网友:
这哪是原厂·忽悠人的·还亮机快`开机20多秒才亮备份还差不多

网友(2020-08-02):
你这个是7代CPU还是6代U ,这款机器板号一样,有两种CPU BIOS不通用

网友:
16M ok  4秒亮机, i5 7200U  原bios 10秒左右  时好时坏    此bios木问题

网友(2020-10-16):
i7-7500u 原BIOS一分钟左右亮 刷后 10秒左右亮 就这样吧,好多了不找其他BIOS了

网友:
4秒左右亮机,感谢!原BIOS加电无显示, 三白三黄灯闪

网友(2020-11-25):
I7 7代 刷完OK  亮机快

网友:
刷了能显示,关机断不了电,关机了还有0.15A的电流

网友:
刷了不触发   原BIOS  报错  BOOT  guard  verified  DXE that is fail

网友(2022-09-28):
16m bios 开机快.但刷完待机电流大(不知道什么原因),刷回原bios,待机正常

网友(2023-02-20):
15-3559板号相同 14236-1
我的BIOS芯片已经损坏,无法读取,换个新的上去,写上刚下的程序,上电自动开机风扇狂转,重启了三次后,风扇正常了,屏幕点亮,开机快,但有个问题是,这个BIOS关机后待机电流0.14.其它正常。

网友(2024-03-09):
I7的测试能亮机,但是,正常启动。特地回来。

网友(2025-07-13):
刷完开机快,关机后电流0.16左右。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