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520-15IKBN换南桥之亮机慢

楼主(2020-01-08):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Y520-15IKBN
板号:DY512 NM-B191 REV:1.0
南桥:SR30W
IO:   IT8226E-128    1729-BXA
显卡:N17P-G0-A1

图纸    BIOS  :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原故障:南桥短路,南桥背面有一个0欧姆电阻和一个电感LH1明显烧坏,这是个通病,在我手里收到的维修板都是这个地方坏,以前都交换了主板了,客户都不同意修,非得让交换,咱山西人有钱啊!这次因为快过年怕出不来,就说服顾客维修吧。来个烧了的图片 。每次交换完主板,卖家都让换屏线,说是屏线烧的。咱也拆开屏线看过,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但不敢大意,只能再换屏线。说这句话就是想让同行注意,别给再烧了。咱没点位图,看不到南桥背面的烧毁电阻是主要什么作用,只能发出来,让看到此帖的维修大佬给个回复。此南桥有点小贵,所以咱找了料板拆机做上去了,做上去是完美点亮了,但亮机慢啊。从此走上了刷BIOS的路,一刷就把全迅维的BIOS凡是写着原厂的,修改ME的,回复亮机确实快的都刷了,但都不行,有的一分20秒,有的刚到一分中才亮,还有的亮机慢也就算了,而且不认硬盘。本来想着将就用吧,可是进系统测试才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也不能用,彻底的傻了,算了,就换了个南桥,其他什么也没动,本想着在换个南桥,可是在重植株就不想了,况且拆料板地下都打得胶,实在不想了,就想想能不能捡个漏,看看有没有撞件,把自己换桥前拍的自认为南桥周边高清图拿出来对比了下,发现了异常,一颗电阻被我拔桥时移位置了,来个图: ,再来个正常图 ,移回原位。再试着开机,亮机速度快了,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也都好了。
总结:SR30W拆机的也能上到别的板子上,当你刷了不行,淘宝卖你BIOS程序的让你再换南桥时,不用理他,试着找找其他问题。像换桥的,尤其打黑胶的,先拍个高清图,防止有意外发生。还有BIOS  ME版本号你只用确认前面的两组就行了,后面的两组数字不用管,我在这个板子上已经确认过了。N17P-G1-A1  这个是1050TI的显卡,N17P-G0-A1是1050的显卡, 这个板子都有用这俩个显卡,不过我没带换过。

网友:
不圈出来看不懂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这怎么看的出来,画个圈啊

网友:
看不出哪移位了,够细心了,还想到看小元件位置!

网友:
以前试过同品牌的料板拆机桥,可以正常使用。但不同品牌料板拆机桥没试下。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贴子。不过你这两张图真看不出来哪里,咱也不擅长来找茬游戏

网友:
现在为什么换南桥都要刷BIOS呢

网友:
真是很细心,一般很难发现的

网友:
很多电脑都是小问题,不过越小问题有时还越不好检查

网友:
山西人有钱可是楼主穷啊,你这个什么拍照技术,又不画个标示鬼知道是哪个电阻移位了?

网友:
把烧的电阻和电感标出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贴子。不过你这两张图真看不出来哪里,咱也不擅长来找茬游戏

已经圈出来了,看来你看的不够仔细

网友:
仔细看图,我已经圈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有人说没标出来哪个电阻移位其实没有必要标注,人为造成的不存在一致性

网友:
遇到黑胶的不敢动,老是掉点,关键手工还不行补线老是补不好

网友:
亮机慢,换南桥都要修改刷写BIOS

网友:
真的是很难了

网友:
维修这个东西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C:
不都是说主板交换不靠谱吗?楼主分享一下靠谱交换的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说主板交换不靠谱吗?楼主分享一下靠谱交换的渠道

有个北京老侯,现在改名叫北京新东方了。我一直找他,他说能交换就能,不能就告你单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圈出来了,看来你看的不够仔细

看见你圈出来了 可是没看到移位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桥你拆下来会掉漆吗,我刚拆了一个这机子的桥,角上掉漆了,定的桥还没到,不知道换上行不行

网友(2020-06-19):
必须要换屏线吗,我刚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换这种桥还可以,换CPU就难换了。

网友:
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D:
1050和1050ti可以代换   前提是散热器散热功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0和1050ti可以代换   前提是散热器散热功率好

BIOS支持就能互换,BIOS不支持就驱不起驱动来

网友(2021-01-30):
细心细心再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