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问题

楼主(2020-01-09):
问一下显存如果虚焊或者坏了会不会导致电脑黑屏或者不亮机啊

网友:
当然会啊……

网友:
哦哦,我以为只会导致花屏,那只能一个一个加焊显存了

网友:
花屏是加焊,黑屏坏的话,坏的情况多种多样,设备管理器认不认卡,不认卡说明其他地方也坏了

网友(2020-03-03):
看看了解下,纯捧个人气

网友:
据坛里大佬讲,A组的显存坏了是会直接黑屏的。只有A组意外的坏了才是花屏。

网友(点评):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2020-04-05):
n卡不会,a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