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屏闪

楼主(2020-01-09):
苹果笔记本屏Macbook air,a1466.820-3437-b,拿来时开机屏没有背光,测屏线背光电压7.6V,更换新的8550(原机芯片d68b)后背光电压40v,正常了,可还是不亮,拆屏取下屏线测量背光的3.4脚是通的,怀疑屏线松动,重装后,机器正常,装机开机试机都正常,准备第二天告诉客户取机。可是第二天开机后在logo下面就开始闪屏,进系统还闪直到过几分钟才正常,难道是被光芯片不良,还是没有做好?大师们给我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屏线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屏线问题比较大

谢谢,看来得换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