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进系统断电

楼主(2020-01-09):
苹果本换屏后,进系统,过一会掉电关机,和屏有关系吗?主板会不会检测屏幕,引起自动断电?温度不高,焊过南桥,依旧如此,不懂苹果,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插屏外接进系统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屏外接进系统掉不

不接屏,听见进系统的声音,过一会也断电

网友B:
通病,捡钱的,我朋友圈有修复案例,一分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捡钱的,我朋友圈有修复案例,一分钟修复

你说的是什么通病,可否告知,我去掉了温控,加焊了南桥,短接了连接键盘的小电感,去掉键盘,也是进系统掉电。而且掉电后,重新开机,进系统,DOS下正常。到进入windows桌面时电脑黑屏,有开机音乐。要恢复SMC,才可以正常亮机。用MACOS也是这样。DOS下,或者不装显卡驱动不掉电,是CPU坏了吗?

网友:
我去掉了温控,加焊了南桥,短接了连接键盘的小电感,去掉键盘,也是进系统掉电。而且掉电后,重新开机,进系统,DOS下正常。到进入windows桌面时电脑黑屏,有开机音乐。要恢复SMC,才可以正常亮机。用MACOS也是这样。DOS下,或者不装显卡驱动不掉电,是CPU坏了吗?

又用示波器测了集显波形,波形居然是跳动的,0.3-0.5-0.8摆动,拆下滤波电容,有个电容用万用表测,居然变大了,更换,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捡钱的,我朋友圈有修复案例,一分钟修复

哪个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