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61主板不认机械硬盘只认固态硬盘

楼主(2020-01-09):
一块惠普的h61主板,接上机械硬盘后硬盘咔咔响,不认硬盘,试过两块机械硬盘都这样,这两块硬盘在其它电脑上都正常使用,检测也没有问题(其中一块有气流温度报警),但是接固态硬盘的话可以认盘,装系统使用也正常,官网的bios刷过后故障依旧,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边角有点磕碰,但是看起来也没有布线,刚买来时使用正常,个把月后后才开始不认机械硬盘

网友A:
遇过到电源有问题带不动机械硬盘的,硬盘会有咔咔会的,你可以换个电源先试试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是不是+5和+12v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过到电源有问题带不动机械硬盘的,硬盘会有咔咔会的,你可以换个电源先试试

电源还真换过,原先是个杂牌核霸400电源,换成了长城300w(老电源,没有sata电源,把核霸的电源线拆换上去了),上网时整机功耗才50多瓦,功率上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是不是+5和+12v电压偏低造成的

谢谢,回头测一下

网友C:
换条SATA线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条SATA线看下,

dell原装sata线,接口牢靠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是不是+5和+12v电压偏低造成的

5v正常,12v刚开机时11.9v左右,进系统就12v多一点点,算不算偏低呢?

网友:
这现象像是ATX电源引起的电源

网友D:
固态硬盘装好系统开机后,看下有没有硬件工作不正常,比如声卡,网卡之类,如果正常,考虑下换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装好系统开机后,看下有没有硬件工作不正常,比如声卡,网卡之类,如果正常,考虑下换板

硬件似乎正常。换板不值当,h61的套装里就数主板贵了

网友: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工作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
换好电源测试

网友F:
楼主搞维修连块靠谱的电源都没有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硬件似乎正常。换板不值当,h61的套装里就数主板贵了

1155的CPU可比1366的贵多了,这话应该说1366的套装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55的CPU可比1366的贵多了,这话应该说1366的套装才对。

cpu是买主板送的g630,不到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维修连块靠谱的电源都没有呢?

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的

网友:
检测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遇到过电源问题

网友H:
都打磁头响盘了,应该是两个机械硬盘都有问题,盘性能变差了,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打磁头响盘了,应该是两个机械硬盘都有问题,盘性能变差了,时好时坏。

另一台电脑上声音完全正常的。可能就是电源老化,电压不行了吧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源,在这块板子上正不正常。这种遇见过都是电源快挂了,供电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源,在这块板子上正不正常。这种遇见过都是电源快挂了,供电不行了。

估计就是电源问题吧,不是主板的锅就好。硬盘能正常使用的dell电脑电源接口不通用,不然还能替换着试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12V电压出不来,机械硬盘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