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显卡 显示没问题,就是有时候会卡一下,过两秒又恢复 时不时来一下 换电脑插...

楼主(2020-01-09):
760显卡 显示没问题,就是有时候会卡一下,过两秒又恢复

时不时来一下

换电脑插入问题一样

网友:
降频试试

网友:
试试更换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排除驱动了~就是卡的问题~~建议手动降点频,稍微降点GPU电压 看看如何?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