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联想E40-70,5代单CPU芯片组

楼主:
板号:LA-B091P,如下图:
故障现象:插电后,待机电流偏大(0.135A),还能触发(电流上到0.707A)。
维修过程:
拆机后,裸板待机电流依旧,和拆机前是一样的,待机电流那么大,心想肯定有地方存在短路,而且一定是待机供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通电后用手摸全板,发现USB接口旁边的U10(5脚芯片)USB供电芯片发烫,此时以为找到了问题,于是拆掉此芯片,如下图:
待机电流回到了0.085左右,但还是有点偏高,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待机供电是正常的,如下图:
触发后的电流依然还是0.7几安,触发上电后再测量待机供电,发现3.3V的供电被拉成了2.4V,如下图:
此时以为3V供电有短路,所以以用万用表打值,发现3V的对地值有310,而5V的对地值只有10,明显不正常,如下图:
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5V的对地值不正常,反而5V电压输出确很正常,3V的对地值是正常的,输出电压却被拉低呢?
下面用示波器来揭开故障原形.首先测量5V电压前端波形,测量波形非常正常,如下图:
接下来再测量3V电感前端波形,发现3V的电感前端波形动作一瞬间就停了,明显不正常,如下图:
为什么3.3V电感前端停止工作了,电感后端依然能测到电压呢?其实这是一种电感的互感现象。因为3.3V的电感和5V的电压挨的很近,5V的电感前端在持续工作,所产生的磁场自然会传到旁边的3.3V电感上去。
其实到了这一步,前面所测量的5V对地值是肯定有问题,然来示波器测量的3.3V不正常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肯定先搞定5V短路的再说,首先想到的就是烧机,可是烧了很久都没烧出来,只能把5V去往的地方一个一个拆,当拆到U8(5脚芯片)USB供电芯片的时候,5V电感对地值恢复到正常,待机电流也恢复到正常状态,如下图:
此时通电触发后,正常亮机,如下图:
亮机后,再次测量了一下3.3V电压前端波形,发现3.3V波形也正常了,如下图:
总结一下:
打开图纸一看,发现这两个待机供电是由两个不同的PWM芯片控制产生的,按理说,其中一路不能正常工作时,另一路应该是正常的才对,但事实证明,其中任何一路不正常,照样会影响另一路正常工作,如下图:
为什么3.3V不正常,却还能触发上电,电流跑到0.7几呢?关于这一点,还没想明白。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2020-01-13):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直连的话关机后还有电吧?他有个en脚,最好是换一个吧

我也是一直直连的  前几天心情好碰到一台手上刚好有料板打算换芯片  结果换了连续3个芯片都都没有5V输出 我都懵逼了 还以为是后继拖死了  找了第四个才好   想想还是直连好啊

网友:
太厉害,一般早放弃

网友:
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5V的对地值不正常,反而5V电压输出确很正常,3V的对地值是正常的,输出电压却被拉低呢?U8芯片问题。谢分享了。

网友:
U8芯片烧鸡不发烫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天天来学习,天天来评论!

网友:
发帖辛苦支持一下,要是我就搞不定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了,以前工厂维修的时候碰到过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领教了

网友:
写的这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G50-75M的机器首先无待机,查出保护隔离没有过,修好保护隔离后,发现待机0.2多,查到35V时3V正常5V没有,这两个供电又分别两个芯片提供,我也是订了两个芯片,不知道明天到货后什么反应,希望跟你一样吧,

网友:
不错顶你一下,能修好就是硬道理,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不管他

网友:
图文并茂的讲解非常棒,感谢分享。

网友:
有些短路还是烧不出   得一点一点拆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来查吧.....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可惜这个帖子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