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R无法刷机不出进度条爱思卡19%ITUNES报4013

楼主(2020-01-09):
各位师傅大家好,打扰,麻烦问一下,我有一个iphoneXR 128G,情况如下:晚上玩到没电充电,第二天白苹果,没有摔过,刷机爱思19%不动,ITUNES报4013,刷机苹果下面小圈一直转不出进度条,大概1分钟后重启进恢复模式,去苹果售后说是硬盘坏了出保只能加钱换新,便去维修店扩容,但是来回替换上2个512G硬盘故障依旧,换硬盘的师傅说是可能主板有断线需要搬板,但也不敢确定,就想来论坛求助,希望有师傅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一家专业的维修店检测一下 楼主应该是直接用户

网友A:
刷机亮屏吗,不亮屏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亮屏吗,不亮屏cpu坏

你这亮屏,我没清楚,cpu没事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 尤其是代有pcie字样的CPU供电

网友:
cpu坏
我还有三台

网友:
我有一台苹果x也是这样

网友:
通病,就是上盖坏了,但和7一下不同的地方是可以亮屏

网友:
应该不需要搬板可以修好的。。。。但是要专业检测一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