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二修漏电不开机无基带维修

楼主(2020-01-09):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触发定电流200多MA一般都是电源发出的LDO供电有问题导致的。

  【维修过程】首先把主板拆下观察动过的位置。

  观察发现USB已经换过,充电芯片和Q2301已经被拆掉,上电触发确实是定电流200多MA,这个电流首先是要查电源发出的LDO供电。

  测量时发现硬盘的3V供电打对地值,接地,观察硬盘3V连原件是发现电容C1503损坏。

  拆掉C1503硬盘3V对地阻值正常,上电触发电流可正常跳变,重新装回充电芯片和Q2301当要扣尾插的时候发现尾插座J4600也被拆掉了。

  重新焊上尾插座J4600。

  重新装机可以正常开机,测试发现机器充电正常连接爱思也能读出来数据,但是左上角显示正在搜索。

  进入设置发现手机是没有基带固件的,拆下基带屏蔽罩开机测量基带的S1-S5供电发现所有供电都正常,说明基带CPU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既然基带CPU正常难道是上家在拆Q2301的时候吧基带码片吹出问题了,把基带CPU拆掉上码片测试架读取码片资料,可以正常读出,更换基带码片,重新写回资料,装上基带CPU测试发现故障依旧,继续观察发现上家在拆基带码片上方的电容C3406时候把码片的1.8V供电线弄断了。

  重新给码片飞上1.8V供电。

  装机测试信号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苹果的基带咋那么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