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在线读取靠谱吗?

楼主(2020-01-09):
在网上下的BIOS读取软件,原机是4m的文件,那么在系统读取只有2.5m,用过的盆友说一下

网友:
不行,以前的老的可以,大多数不行,实在想偷懒用在线的夹子把

网友:
看机型

能读取

但是有些时候需要自己手动修改或合并下

网友:
新款一点的基本都不行,读出来的不对。并不是编程器固件。

网友:
你先试一下,试好了说一下,我们都 可以知道了。

网友:
在线读的,没有me

网友:
经常用,很高用的小工具

网友:
读出来是不对的

网友:
老款的应该可以

网友:
读取的是BIOS主程序,没毛病,想要完整的只能拆芯片用编程器读取

网友:
这个,,修好主板的时候 ,,不就是顺手的事吗。。。

网友:
应该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写

网友:
     我没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cam on ban da chia se

网友:
老板应该可以,现在都是拆机读取。有些拆了读取的也不一定能用,比如ASUS

网友:
还是老实的用编程器

网友:
现在机器大多数都不行  操作BIOS还是直接用编程器吧

网友:
只能适合老一点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