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11p 以及同等型号1.4以上掉电bios的解决

楼主(2020-01-09):
f611p 以及同等型号1.4以上掉电bios的解决,最近维修到大功率的戴尔或者惠普
笔记本
,表明适配器功率在120
w以上的,电流大于6a的,很多同行使用电流表1.4a以上掉电,刷bios依旧掉电的,其实是电流表转接头功率识别错误,使用外接大功率电源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使用原机适配器。
刷BIOS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