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开机提示未检测到tpm设备然后就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20-01-09):
这是什么原因呢,系统第一次进BIOS找不到tpm选项,退出BIOS后重启进入BIOS这时候就能发现tpm选项了,我里面设置是打开的。。每次开机按f2选择引导项,这时候选择系统硬盘能正常进入系统的。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机又提示未检测到tpm设备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有大神帮帮忙吗?原因是win10自动推送了BIOS固件,已经下载好了待重启就可以安装的。于是我就用搜索软件找到已经下载好,存在更新目录下的firmware.bin,直接给删除了。因为我还有其他补丁要更新,于是直接点重启更新,。

网友A:
我是不能更新BIOS的,这是个工程机来的,一更新就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能更新BIOS的,这是个工程机来的,一更新就翻车

工程机比较难搞,找卖家要

网友B:
DELL 笔记本就这个毛病 不是原装电源插上就会报这个 用原装电源就OK 了好神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LL 笔记本就这个毛病 不是原装电源插上就会报这个 用原装电源就OK 了好神奇

是吗,以前用的也不会的啊,用的戴尔外星人240w的电源适配器,并不是自带的。但是以前不会提示这种问题啊,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以前用的也不会的啊,用的戴尔外星人240w的电源适配器,并不是自带的。但是以前不会提示这种问题啊 ...

使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f12可以进 ,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f12可以进 ,什么系统

dell precision 7740按f12能从引导项启动。直接开机就显示像我发出来的图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f12可以进 ,什么系统

Windows10

网友:
我告诉你怎么搞,我试试,你加我QQ,帮你看看,不要钱1964710711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tpm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tpm是什么

可信任安全模块芯片。百度一下

网友:
请看一下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E:
遇到过一个 换原厂电源也不行 换电池也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个 换原厂电源也不行 换电池也不行的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重刷bios?

没搞 太费劲了 拿走了 刷BIOS也不行  感觉像EC

网友F:
dell的机器保护太多,,很扯安

网友G:
没有设备引导  肯定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的机器保护太多,,很扯安

是的,烧录BIOS都要提取什么me去保护什么的,我也不懂,维修的人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设备引导  肯定进不了系统

我知道是引导丢失了,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重装了好多遍都不行,说明并不是系统问题,估计是BIOS出问题了,或者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引导丢失了,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bios里面吧这个选项关掉

网友H(2020-02-25):
其实只要清理CPU及散热器上的硅脂,重新换上新硅脂就行了(没有新硅脂暂时不用也行的),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只要清理CPU及散热器上的硅脂,重新换上新硅脂就行了(没有新硅脂暂时不用也行的),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大师好像有点料到,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开机的情况下拆液晶屏,主要是摄像头排线松了,想固定一下,不料静电击穿了南桥芯片,后来寄到华强北送修,换了两个南桥了,而且风扇和散热铜管我自己买了新的叫那个维修师傅一并更换的,当时他发回来时说没有问题的,回来时我也没有开机检测,我只是把我的另一些固态和内存装上开机,结果就是这种提示了,现在使用了这么久也没有进行维修,偶然一次接电源适配器关机时没有没有断开插座电源,后来只要电源供电状态,电脑关机和睡眠,休眠后再开机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一旦电源适配器停止供电再开机就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只要清理CPU及散热器上的硅脂,重新换上新硅脂就行了(没有新硅脂暂时不用也行的),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老哥你太厉害了,今天终于抽空拆机把旧的硅脂清理掉换了9721,果然问题解决了,温度也降了七八度,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