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基带电源坏导致刷机报错1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09):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刷机不过

  【维修过程】既然不过就先刷机看下,用iTunes刷机发现机器报错-1,拆下主板首先测量S1-S5阻值发现阻值正常,既然正常就得测供电了,因为现在是恢复模式是测量不到供电的,这种情况的刷机才能测到供电,继续用iTunes刷机量白苹果后就可以量到S2-S4供电,S1供电必须在写入基带固件的一瞬间侧能侧到,测量发现机器无SI供电,SI供电是基带电源发出的,首先更换基带电源。

  更换后重新刷机,刷机正常通过。

  激活后测试信号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用iTunes刷机量白苹果后就可以量到S2-S4供电,S1供电必须在写入基带固件的一瞬间侧能侧到,测量发现机器无SI供电,SI供电是基带电源发出的,首先更换基带电源。谢分享。

网友A:
你确定不飞线?有几个基带烧几个基带,误导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飞线?有几个基带烧几个基带,误导小朋友

我听说有一种说法,就是新版本的系统已经针对7代的这一个问题进行了改进,烧基带的概率大为下降了,不过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我就飞线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