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2520i打印没事 复印顶端有浅色黑线

楼主(2020-01-09):
黑道而且还不是从最左开始的

网友:
哪位大神 给说说

网友:
是那个玻璃条的原因吗

网友A:
那条线是你的打印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线是你的打印纸

那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你没事设置仅自己查看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设置仅自己查看干嘛

本来想删除的 不会弄

网友B:
感觉就是原稿纸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原稿纸边

哦 输稿器复印会有 盖板没事

网友(2020-02-11):
输稿器原稿没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