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2020-01-09):
发个贴,提示失败:
点上面的恢复数据

点发贴, 提示发贴成功. 然后+分.

然后出现这个.
里面也没有显示发的贴.

网友:
如上:  求E5 REV:3.3C  BIOS .    X79的主板.

网友:
需要审核吧,今天服务器嗝屁了

网友:
可能没有通过审核吧

网友:
我好不易编辑的贴子,一点也成了未审核,打消积极性啊!

网友:
服务器维护中

网友:
今天出来了. 估计是要审核,但出现未找到贴子,这还是个BUG.

网友:
服务器有问题,我搜索也搜索不到

网友:
各位APP服务器 前几天进行了升级,可能存在不稳定的情况。目前还在优化中,向楼上的几位表示抱歉哈

网友:
上次发帖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连续点击了三次,结果同一帖子发了三遍,后来通知管理删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