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大神们,小6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20-01-09):
之前买的官换小6,一次从楼上摔下去了,自己买回屏幕总成和电池换上,开机使用正常,指纹显示不能识别,后来找卖家换了几次屏幕,都没用,最后一次直接开不了机了(可能是准备装好的时候用力压了屏幕和后壳),连接爱思也无反应,求大神告知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耳机孔和后壳变形了,所以新买的屏合不拢

网友A:
折腾来折腾去买一个都用不了这么多钱

网友B:
把尾插换了,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C:
USB芯片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芯片也可能有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是usb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尾插换了,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估计是主板问题了,一开始都正常,只是指纹不能用,也有可能螺丝装错了,把主板打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来折腾去买一个都用不了这么多钱

原装主板买不了的,还是自己折腾折腾修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摔掉点了

网友:
网上问没啥用,找个维修店修吧

网友:
苹果6还修啥,其次你是修手机的嘛?

网友:
主板摔掉点

网友:
就喜欢你们这些动手能力强的人,一开始没指纹应该是自己扣指纹排线把旁边小原件扣掉或者虚了,现在不开机不充电先换个电池,换电池不行就得夹电源表看看是夹电打表还是按开机键打表,在这问没用,联系下迅维发过去吧,维修部的师傅个个技术好的很,别自己折腾了

网友:
最喜欢你们这爱倒腾的,明明啥也不懂,却要硬上,  哈哈   发迅维吧   才几百快而已

网友:
啥意思啊,是不是元器件掉焊了

网友:
是不是元器件掉了,要重新焊接

网友:
右下角螺丝孔打穿导致不显示

网友:
不用说,应该是螺丝孔打穿了造成的!指纹也是。。。不显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