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ISK的电源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20-01-09):
接到一台联想14ISK的拯救者笔记本 进水不开机维修,拆机发现主要进水的地方 都在充电芯片这里,发现充电芯片的主供电电阻烧了 更换了电阻充电芯片他更换了。清理掉周边的腐蚀地方  插电发现死活不过隔离保护,电压到了PQ202的D级就过不去了 查了下PQ202的G级是充电芯片的4脚发出的 量了下充电芯片的4脚没有电压, 充电芯片除了供电28脚有电压,其他脚都没有电压,此充电芯片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最奇怪的地方来了。这个机器插电池公共点电压16V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唯独插电源 过不了隔离保护  看了论坛也说过 这个机器需要插上电池公共点才出来  但是我电池和电源一起插上 公共点也只有电池的16V PQ202还是不能导通  奇怪的是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芯片也换过 PQ202  PQ201 两个MOS管也换了  现在我实在想不出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过隔离保护了   还有补充一下  单独插电池的时候  开关哪里的电压是16V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写的有点乱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谁修能帮我搞定这个机器或者协助我维修的。我发红包。谢谢各位了。帮帮忙想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
6脚有电压吗,应该是检测不到适配器吧。

网友:
我也是刚学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拿掉第二个猫屎管看一下G级能不能出25v
这个芯片 后级电流稍大就会保护

网友:
你换个大安数的电源,或用原装电源试下。15ISK必须用原装电源,用转接头保护隔离就不过,或者插电池用转接头也能过。这是我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