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3H

楼主(2020-01-09):
技嘉B150M-D3H,能刷8代,9代的BIOS吗?

网友:
不明白你是刷BIOS还是弄什么?

网友A:
就是上8代,9代CPU的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上8代,9代CPU的bios程序

有啊,9100f?

网友:
只有极少数品牌机主板不支持魔改,那种主板官网最新BIOS也不支持7代处理器
更新后能支持7代处理器的主板99%都可以魔改支持8,9代

网友:
WIN-RAID 有工具和教材,自己去看

网友B:
150主板可以魔改上8、9代的U。。。。。。。

网友:
看各位大神 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0主板可以魔改上8、9代的U。。。。。。。

请问您有这种魔改的程序吗?

网友:
SMXDIY论坛有,D大改好的,移植一下网卡MAC,屏蔽CPU针脚后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z170 z270 h110 b250  b150都可以魔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有这种魔改的程序吗?

没有。。。

网友:
应该说:有没有支持7、8代处理器的BIO刷。没有。

网友(2020-03-02):
该主板仅支持第6和第7个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