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DS2内存插槽B无法启用

楼主(2020-01-09):
内存单插A可以正常开启,插槽B或双插,上电10秒后循环重启,小白一个从哪查起?

网友A:
论坛找图纸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图纸慢慢来

哎……。不太懂,插槽估计没问题

网友B:
重新接一下CPU 可能会有惊喜。最好用橡皮檫一下CPU针脚接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接一下CPU 可能会有惊喜。最好用橡皮檫一下CPU针脚接触点。

换了CPU了
还是1样 PSD有3.3V

网友:
我也碰到这技嘉H61,不认两条内存,对调也是只认一条,难道是设置问题

网友:
你打一下B槽的对地阻值看看,CPU座搭头很有可能,我遇上很多了。

网友C:
明显是内存槽B不开机的问题引起,查下U座到内存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内存槽B不开机的问题引起,查下U座到内存的数据线

赞,终于查到一个线断了。

网友:
看背板有没有断线,不然是脚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