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搭电大电流,发现是大电源

楼主(2020-01-09):
会是大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先把大电源换了后说,

网友:
buck-x2查一下

网友:
其他地方有短路,所以电源烫

网友:
拆掉cpu屏蔽罩熏松香试试

网友:
图纸看这个点通往哪里测这路阻止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坏,也有可能是电容坏,烧机看看是哪个坏了

网友:
先换换试试呗!

网友:
一般不会坏!一坏算报废

网友:
点位图用啥打开的呀?

网友:
也可以把电源拿下来测阻止阻止,

网友:
电源输出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