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15 t5000 电流在0.9-1.2之间反复跳变

楼主(2020-01-09):
版号DA0ZRYMB8G0,原故障是pq34烧了,那部分pcb烧糊了,3v待机电感发黑,取下pq34以后,分别接3v到1脚、3脚去烧机, 电流只有70ma,摸不出哪里发烫。很奇怪。
换上一个管子,电感也换了,能触发,全部电压都出来了,核显电压上到0.8v左右掉到0,这时能看到屏幕背光出来一瞬间就灭了,电流在0.9-1.2之间跳变,如此反复循环。刷bios无果。测南桥上的电容没有短路的,这种现象有没有遇到过的来说一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迅维考的那啥信息网络证没用了???用示波器测电感前后端,看有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迅维考的那啥信息网络证没用了???用示波器测电感前后端,看有无异常

无奈啊,现在没有示波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