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组:红米4a手机开机提示温度过低。几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0-01-09):
图纸不咋会看。我测试检测角3脚。阻值1800多了。然后根据图纸找到BAT_THERM这路检测。

BAT_THERM这里检测上面有R31   r212. 。这里的阻值还是千多。我感觉是这两个电阻有问题。然后随便找了两个大小差不多的上去

结果还是开机就提示温度过低。自动关机。短接也不行。

于是断开。开机能运行十分钟左右。又提示温度过低。自动关机。

我想问下这个R31  4K  1%和这个R212  13K 1%是不是热敏电阻????????

该如何从其他烂主板上面找到相同的电阻???????

谢谢

网友A:
要不·········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个电池试一下?

好像已经弄好。我找不到合适的电阻。直接飞了一根线。目前似乎没啥问题。在试试给用户

网友B(2021-10-13):
不是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