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遇到装系统蓝屏,是cpu造成的没几个碰到吧!

楼主(2020-01-09):
话说儿子自己配了个高配置主机,i7 9700k+华硕z390-p主板+2060显卡,安装win10系统,不管哪个版本都蓝屏,折腾到最后,到售后换了片cpu问题解决了。

网友:
英特尔这几年在质量上开始走下坡路了,出问题了以前可以不考虑它的问题现在就不得不防了。

网友:
近几年INTEL的CPU坏的比较多了,楼主这样的问题,遇到过。G39XX系列的也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坏的这种问题遇到好多了

网友:
卖家问题 ,都是散片惹的祸

网友:
笔记本板载CPU导致蓝屏的  也多

网友:
还真不是散片,是盒装的。

网友:
英特尔这几年在质量上是不行了,以前这个件在维修时,直接飘过,有问题也是座的问题,U不会出问题。

网友:
我还遇到过cpu一切正常,能开机能启动,就是按不上核显驱动

网友:
现在Intel的U坏的见到很多了,核显坏的更多

网友A:
今天我有一台 台式用了各种办法 安装系统 就是装不进去 pe都进不去 纯系统都安装不了 pe会在读完条就卡logo  不用pe安装 也卡logo 怎么办,淘宝的组装机 本来配置是i7 8700k的后来一刷bios就变成了i5 8500的cpu了

网友:
9400我就碰到了  最后CPU

网友:
CPU没有安装好或者散热器没安装好(造成CPU损坏)。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有一台 台式用了各种办法 安装系统 就是装不进去 pe都进不去 纯系统都安装不了 pe会在读完条就卡logo ...

再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