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内存接脚诡异问题?

楼主(2020-01-09):
突然发现个诡异的事情,在查阅手头一个华硕P8H61的点位图时,突然发现两根内存插槽的237脚一个是3.3V,一个是接地,而我前段时间烧内存金手指烧内存插槽烧就是在这个位置,我插其中一根是正常点亮了的,换另一个插槽后就烧冒烟了,这是啥怪事情?两根内存插槽的针脚不应该是一模一样嘛?

网友A:
这个图拍得更直观些,内存条的237脚除非是空脚,否则插进去必定会在其中一个插槽烧毁!

网友:
翻出手头一张华硕P5G41的点位图,居然DDR3插槽1的237脚为地,插槽2的237脚为3.3V,跟这块H61一模一样。

网友:
这块P5G41点位图的两根DDR2内存插槽的240脚,居然也是一个是正电源一个是地,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拍得更直观些,内存条的237脚除非是空脚,否则插进去必定会在其中一个插槽烧毁!

查阅网上的DDR3针脚定义,237脚为地址线,可在主板上一个插槽是接的3.3VATX,一个插槽接的是地。

网友B:
117/237针脚都是存在这个情况的,这两个脚进内存后分别连接内存存储芯片的A0 A1数据脚。因此不管是接的3.3V还是GND 都不会造成短路,你这个烧毁不是因为短路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接触面氧化导致的

网友:
A0 A1 A2 三个脚不同的电压设置,对主板来说区分同一组通道内存A0 A1 B0 B1两个插槽。对内存来说这是一个地址区别

网友C: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没伙伴研究过这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线路电压全检查了一遍,还好就是内存插槽烧坏两个脚,3.3V线路有一截漆烤化了好其余全部正常,另一根内存插槽完好,烧了这根应该是换根插槽就可以继续用。只是不明白为啥会莫名其妙的烧内存,也不明白两根插槽的237脚为啥一个是接地一个是接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7/237针脚都是存在这个情况的,这两个脚进内存后分别连接内存存储芯片的A0 A1数据脚。因此不管是接的3.3V还是GND 都不会造成短路,你这个烧毁不是因为短路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接触面氧化导致的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用来区分插槽位置,可干嘛要用VCC和地来区分呀,那么多地址线数据线都是单独通往CPU的,完全足以区分插槽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7/237针脚都是存在这个情况的,这两个脚进内存后分别连接内存存储芯片的A0 A1数据脚。因此不管是接的3.3V还是GND 都不会造成短路,你这个烧毁不是因为短路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接触面氧化导致的

谢谢,我想线路里面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设计思路,而不是仅是区分插槽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想线路里面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设计思路,而不是仅是区分插槽位置。

用两个脚的电位顺序来标识内存条的首个地址位,信号也是用这个电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