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 诊断卡代码62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1-09):
   昂达B75主板 诊断卡代码 卡62 这个代码啥意思很迷茫 62前一个代码 B7  上U不出集显供电  不上U集显有供电    不上内存 诊断卡跑77   测量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  WE#和数据线 也都有波形  就是持续时间不长    BIOS已刷   求大神指点 这个该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20-1-13 21:26):
修好了  又加焊一次桥 这次没问题了   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都有好几天了 这板子还在我这里  又试了几次 没啥问题

网友:
cpu到内存有没有断,桥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内存到CPU 阻值打过 没问题   没有断线  桥供电也正常

网友A:
肯定使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使CPU坏了。。。。。。。。。。。。。

还真不是U 的问题 换过U  内存换了 5根     刚才要了一份 厂家诊断卡说明   62 INSTALL SB RUNTIME 安装SB运行期  也看不到是啥意思  就上BGA 加焊了一下桥   亮机了   不过会死机   关机还会卡62代码

网友:
vcore这块查下看看,bga也有可能

网友:
可以换桥试试

网友:
cpu坏了会卡20-30几的,这卡60多的,要么是内存要么是桥还有pcie桥问题

网友:
换个5块的亮机u试试呗

网友B:
修好没,我这里有一块也是卡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我这里有一块也是卡62

修好了  又加焊一次桥 这次没问题了   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这都有好几天了 这板子还在我这里  又试了几次 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