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471g奇怪故障

楼主(2020-01-10):
原本是不触发,按开关有短路,有个连接+3v_s5的场管对地短路了(图在下面),换了以后能开机正常使用,但后面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大部分不能开机都是单用电池不开机,
过了几个小时变成开机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拔下内存开机却不会掉电,我重插了下内存,又能开机了,这是内存接触不好还是哪里有暗病,
求助大家!!!
会不会是+3vpcu的上管因为之前的短路已经有不稳定了?

网友A: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应该是内存接触不良,昨天在台式机上插了根金手指有氧化的内存,也是反复重启掉电

网友:
应该是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B:
供电不稳,导致掉电,,,不装内存电流较小不掉电。。。重点查CPU供电,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稳,导致掉电,,,不装内存电流较小不掉电。。。重点查CPU供电,B+电压

感谢,这也是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