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偏高0.018还能触发?除了CPU供电无

楼主(2020-01-10):
待机偏高啊,开机后除了CPU的供电没有其他电感的电压都有且正常!

机器到手后发现屏接口烧糊了,无论拆不拆它都能触发,但还是把屏接口拆了,但待机还是高,想着哪里有微短路影响不出CPU供电吧?还是不插屏线不出CPU供电呢?把EC拆下来发现待机变为0.002了,但EC也不发热就又装上了。

开机后手摸显卡的电感有热度,但是显卡电压也正常。

谁修过这个板子一起讨论下,谢谢

网友:
待机这么肯定不对.好好测试下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正常吧

等遇到一样的机器测试一下,感觉还是高

网友B:
你这四位数显的,,,,0.01正常啦
纠结甚啊,,查找为啥没有cpu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0.018 。 大多数情况是正常的!
不要纠结这个电流,测线性测待机是否正常,这些没有图纸也能测的

网友:
七代的cpu,很新的型号,按照以前的时序能触发,又出显卡供电,应该是完成硬启动了,cpu供电不出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没图纸,难搞哦,又是单U的架构

网友:
一体U,CPU供电由它自己发出信号开启,你应该刷BIOS先,而不是纠结待机电流问题,说实话,这个待机电流很正常,没有到0.1都不算高

网友:
0.018待机属于正常(;一_一)你还是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但是开机电流可能跑不上去

网友:
七代的cpu,cpu供电不出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四位数显的,,,,0.01正常啦
纠结甚啊,,查找为啥没有cpu供电就可以了

哦,好的,那就先不纠结这个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