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水洗后通电不开机了

楼主(2020-01-10):
吹干了也会烧主板吗

网友:
用烤箱烤80度恒温烤30分钟就没回事了

网友:
我一般水洗了之后 上BGA烤两个回合

网友:
继续干燥,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是没干之前通电的原故吧

网友:
欧珠这个情况应该是水没有烤干

网友:
BGA芯片内水份没干,然后通电G

网友:
是不是水没有彻底烘烤干就通电了哟,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救了,

再烘烤一次后通电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