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820-00165

楼主(2020-01-10):
菜鸟求助, 客人的macbook air 2015, 进水,2-3 分钟后自动休眠,小小白没有头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自动休眠后操作可以正常唤醒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休眠后操作可以正常唤醒不?

可以的,使用时,稍微停顿就休眠。。。

网友:
#在这小板上的休眠开关看看有可能坏了,换一个行了。。。。。。。里快速回复#

网友:
那你就查看盖子感应和系统休眠设置

网友:
要是没修过主板  这种问题你 建议找专业的帮你修下
1机器能亮机,修起来对小白有风险性
2.需要查相关的信号等,新手有难度

想自己独立修机器 建议系统学习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