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8 触发掉电 版号820-3588-A

楼主(2020-01-10):
版号820-3588-A,拆机发现指示灯亮一个,一按开关灯就灭了再亮,开始接12V维修,开电流200多毫安就掉下来了,测量各供电没有短路,3 5V转换也没有短路,就忽略了供电,测时序信号,发现一按开关EC就把SMC_PM_G2_EN拉低了,导致PP12V转PP12V_S5输出拉低!测量了PP12V_S5没有短路的现象,加焊IO后居然可以开机了,反复加电没有问题,就接上屏幕开机,10分钟不到去看没有反应了,拔电再开没有反应,拆机故障还是一样,于是就大致判断IO坏了,买了料板装上IO发现故障一样,傻眼了不按套路出牌啊!还是只有搞供电!从内存桥供电和5V上管都拆了,开机还是会灭灯,测3V待机不按开关就没有问题,一按开关也拉低了,其它上管都取了,待机3V正常就没有动上管,冷静想想应该可能是3V转换电压后级有问题,测阻值正常没有短路,于是就加电3.3V挨个挨个试,接到PP3V3_S0的时候电流由1A左右慢慢往下掉,正常不应该有这么大电流看来负载有快烧了那种,摸桥不发烫心就放下了,摸到雷电芯片U2800烫手慢慢凉了,加点洗板水在芯片上接电芯片上洗板水瞬间蒸发,问题就是这里了,绕了一大圈,拆了雷电芯片,装上拆了的上管,接12V就自动触发上电了,到此修复!

网友:
学习了! 混满分来了!!!学习了!
学习了! 混满分来了!!!学习了!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还修手机

网友:
EC带程序呢。。。。。。。。。。。。。。。。。。

网友:
于是就加电3.3V挨个挨个试,接到PP3V3_S0的时候电流由1A左右慢慢往下掉
如果只接3V电感烧 能烧出来吗

网友:
这技术可以木

网友:
这操作也行?又学会一招

网友:
过程有点曲折,蛋结局很完美

网友:
我去压屏机和我一样的

网友:
Great work with apple..............its my dream...........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挺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清楚的哟

网友:
关键就是思路正确。。。。找到故障只是早晚的事

网友:
也是烧机大法

网友:
工作台真干净,我们跟垃圾厂一样。

网友:
雷电芯片要装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