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6GA键盘失灵

楼主(2020-01-10):
13年的V星16GA,耳机口被静电击了一下声音模糊不清,一个耳机无声音,将耳机口左右声道短接,可能焊的过程中短接了耳机口的上的别的点,导致键盘失灵,求助是哪里的问题?该如何检测?

网友A:
键盘受控制于EC接个外接看看,不行就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受控制于EC接个外接看看,不行就是EC问题

现在是触控板和几个功能按键都正常,就像强冷模式WIFI开关那些按键都正常,只有键盘不行,换过键盘试了也不行

网友A:
外接USB键盘能正常使用不?外接能用,而你也换过原机键盘安上后还一样那就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USB键盘能正常使用不?外接能用,而你也换过原机键盘安上后还一样那就是EC坏了

外接USB键盘能用,好吧,那我换个EC试试,多谢